三星R308 BA41_00897A 无待机 那个H8S带不带程序啊?

楼主(2012-05-21):
如题
主板来的时候是3V短路的       51120坏了  南桥坏了     现在都排完了  但是还是不能加起电       但是已经有加电动作    H8S第50脚发不出来51120的en信号      想换个 但是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一般三星的IO多有程序的  只能找料板  我昨天就是修了台三星的  就是没IO

网友:
只能找料板么 ?     谁能帮我研究下  这个50PIN 发出来的EN 信号 要什么条件啊      图纸是这个

三星 Q310 TianJin.pdf

网友:
h8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谁说三星的IO都是带程序的,那是以前带程序的。现在用的IO都是SMSC的,要么是1310,要么是1300,1308都很少用啦!都不带程序,上电程序都在BIOS里!

网友:
你可以换上一个试试先,实践出真知嘛

网友:
像3楼的说天津的板子个IO里是要烧资料的,这个是三星的老机种啦 !发出EN的条件是:1,IO,BIOS及烧录资料OK.  2,KBC3_RST#正常。  3,P3.3V_MICOM正常。 4,KBC3_SUSPWR信号正常(U511到U516).   好像基本就这些吧!这板现在都不做啦,所以不是 太熟!如有错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