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5-21):
发题,待机正常,但不触发,后来刷了个BIOS跑了,但跑到1.2+A后会掉到0.6A左右,又直升到1.2A反复这样,国焊了显卡与北桥,,情况一样,后面把CPU上到坐上,一起放上去BGA坐后,就能正常的显示了,那就确定了要不就CPU或是坐子有问题,,,用不了一天就不行了,,后面订了个CPU回来,,装上去OK了,,这机子就是BIOS,显卡,北桥爱坏,,18期实地的同学最近可好,,,,515宿舍的同学混得怎样?同学们来顶下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这机器什么多爱坏 显卡 北桥 bios CPU(最爱坏了)

网友:
到底是换了CPU好了,还是加焊CPU底座好了呢说清楚点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