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30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5-21):
版型 仁宝LA4221P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同行送修的机器,说是进水,拆开没多少水只有灰 开关按键上进水腐烂,感觉可能拣便宜了但是换了开关还是不行,没办法开始查图纸 因为是仁宝的,所以直接查了EC供电3.3V EC复位3.3V开机脚3.3V 按开关没跳变!问题九出在这了 然后往后查, 查上拉有3.3V感觉会不会是D13坏了。于是量了下 两边都是无穷大,果断找了个换掉,插电电流蹭蹭上去了 加内存CPU 外接显示!维修结束。在此顺便问下51on#是什么信号 一直没弄清!顺便送上图纸

网友:
这个进水好修   楼主怎么不直接打EC的开机脚有跳变没  而是去查EC的条件

网友:
一步步来嘛 我拆机的时候还怀疑是不是EC或者南桥坏了 因为是进水的 没想到会那么简单

网友:
。。。。嘿嘿 这儿给我 我也能修 嘿嘿 俺可是新手哦 拜托楼主发点墙贴 顶下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耐心啊

网友A:
51on#
是拉低前面的一个p沟道的场管控制级的信号让vs进入一个产生线性3.3v电压RTCVREF

网友:
主板板层可能有断线,特别是在开机电路部分有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on#
是拉低前面的一个p沟道的场管控制级的信号让vs进入一个产生线性3.3v电压RTCVREF

谢啦 兄弟。。。。。。。

网友:
学习了      在修 板子的要一步一步的来 不能走捷径  途快   容易出错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