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CPU供电IC PGD_IN哪儿来的 求解

楼主(2012-05-21):
LA_4211P的板子 电流0.4A左右 除CPU电压外一切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IC 供电之类的正常就是没开启信号 PGD_IN 可是不知道这个信号从哪儿来的 图纸上就只有这个  本人新手 没头绪了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所有电压正常后产生PG 再经过相与产生的 可是搜下PG发现貌似给我想的不同 麻烦那个老大指导下 图纸随便传上来了 G430

网友:
从图纸上面应该好找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   我就知道  供电  时钟  复位  PG  这样的顺序  我连图纸都看不懂   你可以先查 CPU 供电芯片  我不知道是那个  看看它工作了没有   没CPU 电压 查CPU 供电 那个快啊   为什么要查电源好啊

网友:
pgd_in这个信号是vccp 和vcc_mch电压好信号,cpu开启信号是44脚,是由ec发给pu2

网友:
好人啊。我是没分下图纸研究,虽然很想帮楼主!

网友:
对啊 供电正常 查开启

网友:
楼主搞定没啊,搞定给点思路啊,指点下,碰到一样的板子,没有CPU电压

网友:
应该先学会看图  用图才行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故障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