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存供电阻值偏低的疑问!

楼主(2012-05-21):
最近收到几片8600GT显卡 普遍故障都是现存供电对地阻值偏低 大多都在9欧姆左右!
拆上下管  供电芯片都不行  最后一片一片拆显存  都拆完了也不行  还是9欧姆
没什么思路了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修过的 给点经验或者建议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此电源不仅仅是供给显存的,同时也是供给核心的。这就有思路了吧?

网友(点评):
还有PLL供电一般也是由这路PWM电源供电的。

网友(点评):
很多卡阻值小是正常的,有GPU的接近0的显存2-3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把核心卸下再测,卸之前测下闪存周围的电容看短路不

网友:
阻值偏低导致了什么故障呢?
如果同板型的卡均为9欧,那就不是这个问题,走弯路了

网友B:
- 9欧 是正常的!

网友C:
阻值低不低和短不短路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电源的输出电压值是正常的,是内存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又没有芯片不正常的过热,应该就没有短路。

网友:
每个显卡都这样,会不会不是这个问题阿……

网友:
故障是跑26!就不动了  同板的我没有不过 我量别的8600gt的显存阻值是4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核心卸下再测,卸之前测下闪存周围的电容看短路不

显存周边我也都量过了都是9欧姆  那些小的贴片电容什么的 我也都拆了 还是不行 ! 所以没思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低不低和短不短路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电源的输出电压值是正常的,是内存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又没有芯片 ...

阻值低会花屏的  我有个7300gt的卡也是阻值低 能显示但是花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 9欧 是正常的!

不是吧 我量其他8600 阻值都是在40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周边我也都量过了都是9欧姆  那些小的贴片电容什么的 我也都拆了 还是不行 ! 所以没思路嘛!

       说得那么明白了,怎么还是没思路?显存供电不仅是供显存,而且是供核心的。阻值降低,就是核心内阻降低了,定死在2B等处,用PCI卡可以认核心和BIOS,而且BIOS还可以读写,但就是不亮。这种故障,基本上核心就算废了。

2B的,能认核心,BIOS可读写的。碰到很多了,基本上都是做料板了。

网友:
好多不小牌子的显卡,供电都像十一说的那样,一组供电,两边都用的。

网友:
很多卡阻值小是正常的,有GPU的接近0的显存2-3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你的显存是ddr几的。。要是ddr2的就没有事。。要是ddr3的估计G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