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

楼主(2012-05-21):
修一上网本   主板是T11_MB   开始不显    换了个北桥后现在有图像没有背光
图中所有的信号都正常     测LED屏下面的板子  保险上有3.3V  不知道正常不    谁修过这种  故障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屏换

网友:
查看背光开启是不是有电压,如果没有就再查北桥

网友:
屏的19V供电有吗???

网友:
LED屏的供电除了3.3V 还有个和主供电同样的电压,给LED高压电路供电的, 升压后再点亮LED灯

网友:
led屏  好像是升压的  看看后边有没有输出啊

网友:
我这有LED背光参考资料,你可以看看,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汗 你查查LVDS接口那的19V保险坏了没,电压有没有!好多LED暗屏都是那接口处19V保险坏了!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一例。因为升压板坏了。。你这个先查下PWM那个开启信号吧,如果开启信号正常,就查下屏上有没有升压芯片,可以量一量LED灯的那个排线上的电压,如果和公共点电压一至,那可能升压不对。。

网友:
背光信号正常吗,看看通往那。细查。

网友:
你换了北桥,一台机器一般不会一下错几个位置

网友:
不太懂,路过,有段时间没有修板子了

网友:
LED.LCD一个原理的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