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BENQ)R23E电池只能用到80%

楼主(2012-05-21):
明基R23E电池只能用到80%,充放电正常,充满以后可以正常使用,用到80%(大概30分钟)左右就毫无征兆的突然掉电,重新开机,只能闪一下就掉电,使用适配器正常,电池换了3个。掉电的时候公共电压正常。大师么出出主意,哪里的问题,从哪里入手。小弟在此恭候佳音。

网友:
检测一下EC的对电池的检测信号,就是L2C总线

网友:
检测的还是EC,还要看一下充电电路的取样电阻变质造成实际没冲,但已经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