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

楼主(2012-05-21):
5112A这块全部腐蚀,清理后,PQ402有19V,这边没电压,还有51125A  EN信号也没有,16脚有19V,3脚 17和8脚都没电压。原来是个51125A,我找了个代换的51125.我是新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发表的不详细啊

网友:
51125A有19V,没有3 5V输出,51125A是不是坏了?

网友A:
51125 16有19V   17脚一定要有 5V 8脚也要有3V  没有就芯片坏了  17有电了 4脚自然就有电了 13EN也要有电 1和6都要也电  13 .1.6 如果没电就要差线路了

网友:
缺条件啊,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125 16有19V   17脚一定要有 5V 8脚也要有3V  没有就芯片坏了  17有电了 4脚自然就有电了 13EN也要有电 1 ...

我查EN开启信号,有个电阻一脚被腐蚀了,后来引来19V之后,电阻另一角,电压才0.33,实际EN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查电路 EN不一定1。5V以上你要跟线路看

网友:
仔细查腐蚀到地方用表测量 怀疑你到芯片不正常

网友(2016-12-18):
看16脚和13脚电压, 16脚19V, 13脚应该要2.0v以上

网友(2017-05-04):
今天修个老外的 也是这个件坏了 还没修好

网友(2018-07-26):
引用 网友B:
我查EN开启信号,有个电阻一脚被腐蚀了,后来引来19V之后,电阻另一角,电压才0.33,实际EN信号电压是多 ...

EN 开启电压是3V,一般是EC发出来ON转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