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电脑显示灰屏一条一条细线?外接CRT显示正常,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21):
   昨天中午接客户一台海尔笔记本电脑显示灰屏一条一条细细线,外接CRT显示正常。有换过Nv显卡芯片,屏线换过。故障一样。求同仁赐教

有一个显存有问题,完毕
pi屏上TAB坏

网友:
屏,屏线,或者还是显卡

网友:
换屏试试看

网友:
屏或者是显卡,有的时候显卡问题也会出现外接没事的情况。

网友:
基本可以考虑是显卡

网友:
显卡芯片,屏线,屏都换过,现象一样。郁闷。

网友:
这个有可能考虑是不是屏本事的问题

网友:
屏没有换个试试吗

网友:
有线都是屏坏的多

网友:
大哥你咋就不拿个屏试试呢。这种情况我都先拿屏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