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一台山寨上网本,开机电流0.48不动,测试到CPU供电1.05正常,测试REST ov,加焊CPU好一下,cup C7M-1600,换新测试OK,估计CPU核心和基板脱焊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这种上网本如果不人为的动其他地方一般没问题,最常见的就是CPU虚焊,因为这种本散热不行,cpu散热又高,所以很容易虚汗,我修过很多个了
菜鸟啊杰
同意楼主

网友:
草原羊羔
哈哈,只是你的运气好

网友:
我加焊CPU就还是老样子呢?

网友:
那就重植球,,,,,

网友:
打在板子上的CPU 温度控制不好就容易这样

网友:
我的上网本电流跑0.38不动了,怎么修啊?

网友:
山寨的机子难修啊,都没图纸的,只能靠感觉了,不过还是为楼主大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