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2-05-21):
山寨三星的,通电后直接白屏,2秒后电源灯亮,无信号显示出来,在过几秒又白屏了,电源指示灯亮,白屏的时候屏上没有电压,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供电不足,还有山寨的板屏供电好像5V,有的是3.3V你把那跳帽弄一下

网友:
我见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跳冒现在就是5V的,换下也不管用啊,我感觉是驱动板或者屏电路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查了!开关也管用,就是机器关的时候一样是白屏,电源指示灯是灭的!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通电后不管你开或者不开都是白屏,只要通电!

网友:
查下屏供电控制电路

网友:
首先开关键部分有问题,建议查一下,再看排线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你那是关闭不了背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