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笔记本本4个USB3个USB不能用

楼主(2012-05-21):
长城笔记本笔记本本4个USB3个USB插上鼠标灯不亮,就一个能用是什么的问题啊,求解

网友:
测USB口有没有供电?

网友:
线路问题了

网友:
usb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直接接个,5V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干 南桥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有一个USB能用关南桥什么事。。

网友:
那、夜的悲伤 -10 误导!!

网友:
测试下电压和阻值情况,感觉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解决供电问题,你看那两个USB是不是通过接口和线联到主板上的?如果是,可能接口接触良了

网友A:
NB可能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

网友:
先查一下5V供电,然后检查一下两根数据线到南桥线路中间有没有掉件或者断线,再测对阻值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就干南桥吧

网友B:
USB供电问题吧  键盘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可能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USB不能用和NB 有什么关体系呢!!!

网友:
上次碰到过,是个三星的,只有一个能用,其他都不能用,买了个那个插在外面的可以分好几个的USB,把它拆开,在把机子拆开,把那个小板找个地方放打好玻璃胶,飞线就行了,嘿嘿,ok了。你也试下。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问题吧  键盘能用不?

也有可能哈,不过上次我们熊大师就碰到过啊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问题 接口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下

网友:
    先查供电  再查信号(打阻值)   怎么现在这种帖子也能火起来 看来维修行业  鱼目混珠的大有人在

网友:
换一个南桥再说吧,

明确后,可以干,但你不能让人家直接就瞎干啊
nb 什麼不查直接干橋,天天上班就干橋,機器就好了

那、夜的悲伤 -10 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