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

楼主(2012-05-21):
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主板:映泰A880G+   CPU:AMD250  内存:金士顿2G 1333  显卡:盈通GT430   电源:先马超影400    硬盘:WD320G 蓝盘      开机蓝屏重启开关不起做用 ,必须要拔掉电源防可关机 然后在开机一切正常     !系统W7旗舰版  在没有装刀剑英雄二之前蓝屏的几率还没有那么高,自从装上游戏后当天还可以没有出现蓝屏 ,第二天只要已关机,在开机那就麻烦了  (新机)  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
首先排除硬件问题 一个一个的替换试

网友:
这应该是硬件不稳定,建议更换内存和显卡试试

网友:
先一步步检测,先扫内存,再硬盘,然后电源,如果都没问题,那就考虑硬件方面了。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呢?用XP试一下,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先从软件试起

网友:
先软后硬 一个个的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析系统是没有办法换的,客户特地强调是装W7

网友:
摸摸CPU  显卡  北桥   热不热    WIN7很普通啊  你没WIN7吗?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兼容性不好,先把硬件排除,然后到软件,如果硬件正常,那就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外设硬件慢慢排查

网友:
蓝屏看英文有带码还有内存有毛病也蓝,多了 你自己看这办吧

网友:
我对映太的板彻底失望,那垃圾牌子的南桥别人用都没事,他用就全是问题,要不就不认硬盘,要不就是兼容性超级差,一样的二个板,刷同一个bios,板的版本号是一样的。装相同的东西,其中一块就是不正常。你这个换个主板测试一下,可能就全正常了。

网友:
换个系统 硬盘 内存 主板 。。。排查吧

网友:
先换内存,在换显卡,在搞硬盘,多半是系统或者硬盘的事

网友:
装个XP,只是试验下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XP可以的话,你就告诉他W7不兼容,让他装XP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