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 A2G+ 求图纸 求点位、

楼主(2012-05-21):
A770 A2G+
VER:6.1
独立大板
接到3块。 一块跑D2 不动
BIOS坏 已修复
一块 接到时还正常跑马亮机。 点了2次后就不跑马了。 有复位。
另外一块时钟 复位都不正常。
求个
求个点位。
请大虾们 施舍!!!!!
iOS

网友:
不会有的,图纸有那么容易求到吗??还是实实在在的修吧。。没图一样的修的好,只是省点时间。。
同意楼主:
5.0
比烟花寂寞
同意楼主:
确实啊。 问题是现在 可以明确的肯定是 BIOS无波。 无CS# PCI A34 无帧信号。 CPU 没干货滴啊。。 可是测不到它的工作条件 。 好纠结。 没图纸。。 没点位。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