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有拖影,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2-05-21):
技嘉的c61集显板子,到手没有南桥散热片,自己加了个,开机发现有向右的拖影,观察板子没有鼓包,vga口的两颗螺丝没有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rgb 电容,换了告知结果,找对应的电容,不是随便的都可以
为什么不换个VGA接头试试呢?

网友:
上独显没问题,内存之类的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显示器 vga线都换过了,搜了几个帖子...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集成显卡门电路有问题啊? 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原件啊..靠近哪里?

着了张图  帮看看

网友:
看看屏线。。。。。。。。。

网友(点评):
显示器换过了

网友:
那你去查下禄波电容

rgb上的电容

网友:
很有必要先排除接触不良 造成的 再修了

网友B:
先把接口换个新的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接口换个新的再说,

vga接口吗?

网友:
同意

网友:
很简单啊   台式要集显不就行了    让客户  加个独显的  在忽悠下 不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2-5-22 09:25):
显卡可以报上去价钱啊  板子价钱太透明了   没钱赚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加独显??不如换主板》?显卡便宜吗?换主板,坏的留下来拆件呢。。

网友:
rkfdsajlfjasldfjasdlkjfasd

这灌水了吧

网友:
悲剧呀  这么多任关税

网友:
遇到过和这个现象一样的,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显示器屏线没接好,也有拖影

网友:
加个垃圾显卡  3。40 块钱钱的那种

网友:
桥的可能性居大,维修起来不太合算了,还是加个显卡吧

网友D:
你查一下VGA红绿蓝和行长,之间有几个滤波电容,你好好检查一下,要不把它给直接去掉

网友:
检查集显VGA口的接地是不是良好,我遇到过,接地断线,就这个样子拖尾

网友:
VGA接口换了再说。。。

网友:
检查色容。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装个独显OK

网友E:
第一个,确定是主板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
第二,一定要用好的VGA的线做测试,基本上以粗的为准吧。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接口旁边有个74 08 门电路 换下试试

网友:
先把VGA接口换个试下。不行叫客户加个独显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了哟,这种板子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主板vga接口那里接地不好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F:
先换一根好线,与主板连接到显示器上面一定要接地。再看看有没有拖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显示器屏线没接好,也有拖影

接好了的,因为显示器 vga线都已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一下VGA红绿蓝和行长,之间有几个滤波电容,你好好检查一下,要不把它给直接去掉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确定是主板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
第二,一定要用好的VGA的线做测试,基本上以粗 ...

接好了的,因为显示器 vga线都已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先换一根好线,与主板连接到显示器上面一定要接地。再看看有没有拖影

接好了的,因为显示器 vga线都已换过..

网友:
目前第一步打算找个vga替换下..

网友:
把R G B信号上的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见多了,我遇到的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好了的,因为显示器 vga线都已换过..

这个一般大部分是没有接地造成的,你再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我遇到过一款叫北桥好了,不过不是这样拖影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问题的,有没有加焊过显存。如果 是虚焊早就花屏了。

网友:
台式机没弄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