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无5V 不加电

楼主(2012-05-21):
求助 A1286 无5V输出 不确定这个机子SMC 是那颗芯片 忘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先确定板子上面有没有3.42v电压,之后才有3.3,5,SMC是一颗BGA封装的型号类似F2117LP字样的芯片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客户等不及 取走了 SMC是楼上说的那个哈 我查资料查到了 就是没有换成 就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