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IBM R61I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5-21):
(图片)

网友:
手好白啊

网友:
运气不错

网友:
是的是的

贰修哥 -2 刚好扣掉你水的两分

网友:
是的是的  是的

网友:
贰修哥 -2

网友:
学习  进水的电脑  只要找地地方  修复成功很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虽然乱,但是受教了。

网友:
运气好,桥没烧坏

网友:
有一个情况没写,在飞弟一根线后通电,VIN短路了,用电击法查了一下是CPU供电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跑电路确实厉害。新手也写的蛮清楚的。学习了

网友:
错别字有点多哦

网友(点评):
咱能看懂就好了

网友:
f运气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网友:
这个PDF不能用,下载下来提示错误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联想r61,同样是进水了,待机0.03A 1.8   3.3都没有图纸也没找到,纠结中,求图纸。最好QQ邮箱,没分了- -!978957393@qq.com

网友(点评):
不还有五十分吗

网友:
虽然,有错别字。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全是断线啊,运气太好了吧。

网友:
飞线高手

网友:
修好了就OK

网友:
这个进水机运气好的原因是处理的快,主板还没有严重腐蚀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新手不错呀

网友:
思路比较清楚,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