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 充电大电流 5.6A

楼主(2012-05-21):
板号:LA-4142P  如图,PQ5 查了资料是个P管检测没有坏,G极11.5电压   S极19V    D极17.5V ,拆下此管后不出现大电流,正常开机到系统能认到电池,显示5%电量,正在充电中。接上此充电管并插上电池,出现5A大电流,不插电池正常,只是电池口有17.5V,PQ32是放电管也正常,充电芯片换过,故障依旧!实在没有思路了,望各位师傅指导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先得排除是不是电池问题,不装电池你试试看会不会大电流,不装电池如果还是大电流那就要查这几个元件 ,顺便换掉pu1

网友:
不装电池能正常开机 ,也没有大电流,只是电池口有17.5V电压,充电芯片已换过两个了

网友:
是不是PQ5软击穿,测不出来,换个试试,还有检查一下反馈电路可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在修这样的问题。 也还没有模出头绪来。 EC BIOS ,39A等都换过还是老样子。 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