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纠结的AOC 152V

楼主(2012-05-21):
          从破烂佬那收了台AOC152V,哪知是悲剧的开始。一开始测,电源12V跳变为5V,5V跳变为2V左右,后来定了块驱动板,电压稳定了,可是装上去还是不亮。没办法,测灯管,灯管OK。那改高压,改完高压以为可以亮机了,装上去还是不行。经检测,只要不接屏线,就有背光。只要插上屏线,就是黑屏,灯也不亮。请教各位师傅,是屏电路有问题吗?该如何排查呢,谢谢

网友:
先把12V,5V滤波电容换新,保证供电充足。

网友:
买驱动板时,屏拿去配,点亮了,才买。我们都这样。

网友:
你可以用点屏器先点下屏 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不  但我觉得你的应该是 12V 5V电压不稳定造成加载停机。

网友:
既然你屏试过了没事  驱动板也换了   那就剩电源板了  你干脆改个板上去算了........

网友:
电源供电部分,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剩下电源板了  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屏电路短路了,你用黑表笔接地,然后再用红表笔接屏供电,如果没有短路,那就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