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CR400蓝屏(已换硬盘内存)

楼主(2012-05-21):
朋友一台V星CR400一开机就蓝屏,重装系统N遍,进PE也会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7b/0x0000008e/0x00000050都出现过0)安装版xp win7都试过。硬盘,内存也换过,因手头没有CPU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教名位高手,这种故障要从哪下手
win7

网友:
北桥 吧 不敢妄说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最好送到专业电的维修那里去,
同意楼主:
5.0
维修本本》吕浩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