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的系统 淘宝旺旺窗口就黑屏 谢谢

楼主(2012-05-21):
windowsXP的系统 最大化淘宝旺旺窗口就黑屏 过一会就又显示了 但是有几率直接死机 其他的各种软件都没事 就旺旺是这样 求问题解决方法 谢谢
Windows

网友:
我怀疑木马。。你把盘格了。。在装试试

网友:
用最简单的方法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我见过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坏了。你开稍大游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