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劲持400蓝静王,每天头一次开机一分钟内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2-05-21):
鑫谷劲持400蓝静王,每天头一次开机一分钟内不定时断电。断电一之两次后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电源出故障的时候有吱吱声或后滴滴声,换电源后好了,现在拆开看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不知往那下手   刚发现插上电源全部的+12v的线路在待机有慢慢升的电压从零到+1.3v就定住了。正常应该没有电压的

补充内容 (2012-9-29 12:55):
这电源打冷宫了,电容都换了用几了天还正常,,,,可之后又会重启。一出故障时重启隔了10秒多又重启。。。。声音好像是电视高压打火的声音沙沙响

补充内容 (2014-4-1 23:39):
*脏话*总算找到原因了是电源插座接触不良,换了电源后还会不定时重启,偶然听到插座有吱吱声很轻微的,拆看电源插座,发现保险插座螺丝生锈,打火,呜呜呜玩死我咯,,,就这问题,别的电器插着都没问题,就电脑不行

网友(点评):
早晨开机的时候,全面测量一下各个电压,一般是电解电容有不良的

网友(点评):
大淲波电容

网友:
电感虚了,我猜 ,你又不量下数据,

网友:
测一下5V待机这部分

网友:
都量过了,电压都正常,也是每天头一次开机一分钟内的事,之后整天都没事,关了再开也没事,

网友:
检查光耦,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换换,包括副电源输出的两路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了,你在好好检察一下吧

网友:
300V电容,你更换看看,还要查反馈部分!

网友:
看电源也不怎么好 不如换个新的 又不贵

我们在这个论坛里面是讨论的维修,而不是什么东西坏了就换什么东西。你这个人的素质有问题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首先更换一下待机5V滤波电容!不要测,有时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了!仔细检查一下,有些看似正常,但是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
不确定就把滤波电容全换了 电感加焊一下

网友:
简单搞下不好就换吧,客户部出钱就换个旧的,

网友:
你的绿线待机电压时多少,,我碰到过鑫谷的待机只有3V,带不起硬盘,换电容也还是一样

网友:
应是哪个电容充放电不正常,换换试试吧。

网友:
1、大电容不良——可能性60%;
2、输出滤波电容不良——可能性30%;
3、其他问题——可能性10%。

网友:
电容器  板上有漏电现像。

网友:
先把里面的电容都换一下

网友:
可能是大电容充放电不良,换了试试!!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