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35/DV3 LA-4731P 裸板如何开机 附电路图

楼主(2012-05-21):
配件如下: LA-4731P + DDR2/800/2G内存 +P7350/1066/cpu + cpu散热风扇 + 电源线头 +主板电池
(没有键盘,外壳,笔记本显示屏,....)

情况如下:  触发开机电路 能运转. 但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疑问:
1.这块主板支持 1066前端总线?
2.笔记本裸板开机 是不是必须要接一些部件,如: 键盘,硬盘之类的
3.外接显示器是否需要主板跳线? 如何跳线?

主板电子图下载地址:怎么不能发?  QQ80847188 索取

网友:
电子图已经附载

网友:
如果不需要其他设备 怎样才能开机  如何跳线, 告知有奖

网友:
火热求助中...

网友:
裸板开机仅需要电源、CPU、内存,主板接屏就可以了。
短接接口板的9、10两脚就可以开机了,具体可查电路图的33页,on/offbtn这个信号。

网友:
电源,cpu,内存,  显示屏没有
我接了外接显示器
开机短路9-10两脚  是能运转,  但点不亮外接显示器.
独立显卡LA-4731P 主板
谢谢管理员

继续求助...............

网友:
继续火热求助中...............................

网友:
怎样跳线 能点亮啊

网友:
都没人知道吗 ?

网友:
找到開關板位置,萬用表紅表筆接地,黑表筆去劃開關板就能觸髮了,當然有些劃EC也能觸髮,你得看電路圖了

网友:
开光脚的第二脚接地

网友:
还是不能点亮外接显示器啊

网友:
外接能亮啊      不需要跳线啊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直接裸板开机外接显示器的

网友:
感觉不支持这个CPU,换个T5开头的CPU试试

网友:
能加电,不能点亮,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需要进行系统的检测和维修,如果你没有必要的工具和技术,不建议个人尝试。找个正规的维修店来修理吧。以免扩大故障。

PS:有的机器,不接屏是不能亮的。

网友:
嗯嗯呀,还是厉害啊, 。

网友:
有些外接要用键盘来转出来的。

网友:
电流能跑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