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弄一个下加热风枪。那位兄弟给个图纸

楼主(2012-05-21):
下加热我买了个8205风筒。风机电机用lm317控制。加热我准备用可控硅控制。那位兄弟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一个。谢了!

网友A:
LM317调压电路多,自己摆渡一下.温控参考这个图吧.

网友B:
兄弟。那两个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看我们这里有没有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电路。我好看看那个好做。

网友:
hjq
是一个双运放,用393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那两个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看我们这里有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

LM358双运放。图纸上写着“3582”应该是358 1/2.这个图纸温控比较准确,是黄花恒温烙铁的电路。

谢谢你提供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17调压电路多,自己摆渡一下.温控参考这个图吧.

能否用别的好找的集成块代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317调压电路多,自己摆渡一下.温控参考这个图吧.

此电路能否换40A可控硅,用在BGA光波炉下加热上?设想在可控硅二端并块交流电压表,粗略判温用.是否可行?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能否换40A可控硅,用在BGA光波炉下加热上?设想在可控硅二端并块交流电压表,粗略判温用.是否可行?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想把数字温控器加到这个电路里。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兄弟们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那两个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看我们这里有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

张先生。看看行不这个电路加一个数字温控器

网友:
模拟温控反应快,数字温控设定精准,选一个就可以了。比较同意某位版主说的,用在风枪上低端的数字未必好于模拟。个人认为改用高精度电位器加刻度盘完全可以秒杀大部分低端数字温控器。

网友:
加数字显示温控仪更简单了,但一定要使用K型热电偶的,这种灵敏度高些。

网友(2012-06-24):
能不能换大功率的可控硅与可控硅G极要求的控制电流有关,看这个电路的运放输出电流是否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