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故障

楼主(2012-05-21):
一台惠普4416 S的
笔记本
可以亮 就是logo一过就白屏 好像死机 了 不动了 进到BIOS 里面 bios里面就认不到硬盘和光驱 U盘 就连那个设置启动项都没有的 我觉得是BIOS 的问题 上次我遇见一个神舟的机子就是和故障 刷BIOS 好了 大家觉得呢
刷BIOS
同意楼主:
0.0
博艺办公
同意楼主:
可以试试啊。。。。。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白屏时查一下电压有没有丢失

网友:
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白屏时查一下电压有没有丢失

网友:
刷了BIOS 好了 直接进系统了 呵呵 谢谢 大家

网友:
楼主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吗

网友:
仔细检查嘛 不能猜测大楷问题

网友:
显卡 显存 做一遍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BIOS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