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维修新思路----一般人我不告诉!

楼主(2012-05-21):
     主板最容易出故障的部位莫过于南桥.
但是真正能确认故障部位,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本人从手机维修的经验中得到的一点借鉴的小技巧。特拿来与盆友们分享。
     用手机维修电源的(—)极接地(+)极接主板电源座9脚以及14脚将手机维修电源调在5V观察电流指示:有故障的主板电流普遍高于50mA.如果电流大于200mA可以直接查南桥电路100%有效。。。。。。待续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啊。有时间试试

网友B:
来个图说明一下呀,这样有点抽象呀,有图看起来比较直观谢谢!

网友:
发个图片出来..让大家见识下.有点萌..

网友:
      写的匆忙,我刚刚改过来了。你再仔细看下吧。电流单位一开始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啊。有时间试试

   那你一定要仔细再看一遍再做实验,我刚刚改正了数据。

网友:
     那你一定要仔细再看一遍再做实验,我刚刚改正了数据。

网友:
水贴!小心扣分!!!!!!

网友(点评):
没有了水,怎能成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图说明一下呀,这样有点抽象呀,有图看起来比较直观谢谢!

网友(2013-01-24):
相当的维修经验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

网友:
9脚是待机5V,走南桥,有的也走IO,14脚也是一样,走南桥有的也走IO,,真的能测试出来?分主板吧。。有IO的,不好测试吧。。

网友:
这方法不错,由手机维修方法联想到的,有创意。

网友:
其实手机维修中很多都可以借鉴的,唯一区别的就是手机电压不超过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