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 没有起振···一点电压都没有···

楼主(2012-05-21):
   主板是INTEL  845gvfn````

是个返修板···  最开始拿来是不上电 ··· 南桥很明显有腐蚀的痕迹···  换了个晶振 上电 ··还是不亮···再 把CPU 座加焊就OK了 ··  拿回去用了2天 又返过来了 ·
现在还是不上电·晶振不起振··  示波器没有波形·IO·南桥··晶振··和晶振电容都换过··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点评):
没有电压,先打值呀

网友:
845的还这么折腾啊!打一下对地阻值先啊!还有一个电阻换了没

网友:
南桥晶振下面的没处理干净

网友:
晶振那里用热风枪吹一下。我上次有块板这样吹下就不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压  总的说来 还是从南桥发出来的吗?
   电压为0··

网友:
看看CMOS电压有无3.3V没,有可能是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支持。把晶振拆掉,测试

网友A:
查绿线到io之间有没有断路或原件的损坏。1117.。要不就是南桥和io坏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点评):
版主看到扣你分的,嘿嘿

网友:
先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以上的所有 办法 均不能解决·····
客户已经拿走 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绿线到io之间有没有断路或原件的损坏。1117.。要不就是南桥和io坏了。直接报废吧。

IO  南桥 全是换的 新的 ···

网友:
主要的都换了,那就不是它们本身出问题了,就必需跑线,找出外围有没有相连的小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