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3主板维修,内存过不了.求请教.

楼主(2012-05-21):
七彩虹MCP73主板维修,内存过不了. 量内存管也正常啊.1.8  但是就是过不了内存.然后我量内存插槽里的第2第3脚.没多少电压. 二代内存的是第2.还是第3脚阿.求请教.在线等.

我量内存槽的第三脚,.只有0.34..  正常么.

网友:
应该是第3脚

网友:
第三脚。有电压你就刷个BIOS

网友:
谢谢,现在知道是第三脚了.

网友:
挎挎内存槽、、

网友:
擦擦内存条试试看呢 ,,,

网友:
如果内存有供电1.8V的话。直接加焊桥就可以,N73的通病的。

网友:
网吧的海讯N73。和信步昂达的N73都是通病。,桥容易虚焊。经常出问题的。桥加焊了也用不久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