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长城26寸液晶显示器5v sbt 一直跳

楼主(2012-05-21):
长城26寸液晶显示器5v sbt 1-3V一直来回跳,大电容只有280V电压,一般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源有问题,重点查保护电路,要不短开光耦接个10K左右的电阻在3 4脚看正不正常。再不行就去买个电源模块装上去就好了。这个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