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电脑关机了风扇都还继续转,这台电脑的机箱有点不同。

楼主(2012-05-21):
这台电脑的机箱是只有开机没重启的,那些线都在开关面板的后面,只有两条线是拉出来差主板上面,一条重启,一条硬盘灯。主要故障不是很大,就是关机后风扇都还继续转,要重开只能断电,没进系统的话一切正常。系统我也换过,电源也换过试试看,求助啊。有点急。

网友:
急啥,拆下来跑线

网友:
极个别的电源厂家或是电源型号有这种功能的,就是主机关机后,电源的风扇或是给CPU的风扇再持续供电一会儿。
因为刚关机了,CPU虽然已经断电停止发热了,但CPU及散热器上的热量还没有完全散发完的,如果关机后风扇继续吹一会儿,会有好处的。

还有,个别的品牌原装机,机箱面板上确实没有复位按钮,但是主板上有相应的插针的。你可以用个轻触开关加根长引线接出来,挂在机箱外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品牌的,把风扇直接电源试试

网友:
曾经修过一这种故障的板子,原因是网卡芯片坏了,换上好正常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