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L9TR4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5-21):
长城代工的,清华同方19寸L9TR4显示器。外接适配器12V供电。
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会有黑屏,黑屏时指示灯也灭。一秒钟的样子就好,过一段时间又黑。
各位,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指教一下。拆机查各路电压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2-5-26 11:01):
问题解决了,正如6楼说的,驱动板12V电源接口处的12V5V的16V100UF的电容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12V电源异常,驱动板12V滤波电容异常,12V转5V电路异常。高压板异常。

网友:
外接适配器稳定的话 换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插口有两个小电容的电源、A/D一体的  是的话直接秒杀两个小电容

网友:
按键或是高压打火

网友B:
先换个适配器试试,,不行再打开看看按键,电压

网友:
LCD 还是LED呀

网友C:
打开检查一下啊 应该不是按键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 用段时间黑屏 检查高压灯管

网友:
我这里有台长城22寸的LCD也是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也是许久找不出原因.

网友:
没有电容鼓包,
不像是高压板故障黑屏,本机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也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适配器试试,,不行再打开看看按键,电压

换过适配器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检查一下啊 应该不是按键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嗯,可能是驱动板,但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口有两个小电容的电源、A/D一体的  是的话直接秒杀两个小电容

本板外接适配器。
你指的是驱动板电源接口处的12V5V滤波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本板外接适配器。
你指的是驱动板电源接口处的12V5V滤波电容吗?

对 就是那两个小电容 换掉试试

网友(点评):
高见,就是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换适配器或修 适配器。适配器里 电容有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就是那两个小电容 换掉试试

呵呵  这个是很多通病的噢     以后见到此类长城机子一般都先秒杀那两个小电容

网友:
a/d一体板都是先干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