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F31换完改良显卡第一次亮了 在开机 1A 上到1.2A 就不动了 是显卡芯片的事吗?

楼主(2012-05-21):
求高手指点F31拿来的时候白屏 显卡的问题 开始换显卡 换完改良显卡第一次亮了 装到一半再次试机就不亮了 1A 上到1.2A 就不动了 是显卡芯片的事吗?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我也是這樣認為 LZ BGA過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