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21):
接到一个A壳是联想的标志,B壳是富士通的标志,硬盘4G,同行说不通电,电源说短路,硬盘是扩容的,说在系统下看是500G的,开始维修,插恒流源确实按开关不开机,拆了,我去看了看,动的动,突然发现开关了,是一个总开关,打开按开关OK了,哈哈 ,修好了,用外接试了试。亮屏了,OK开始装,装完了开机,不显示,仔细观查,发现暗屏,以为是灯管或者高压条,用测试工具测了下发现是好的,偶然 的一次机会发现OK了,在试OK,装上去又不行了,拆屏,拆掉好了,开始上锣丝,上完发现又不行了,打掉一个螺丝好了 ,不要这个螺丝了,开始装,装完OK,摇了摇又不行了,在怎么搞都不显了,把屏线拆下来量发现一根线断了,飞线OK,装上去OK,都亮机了,开始装系统,发现硬盘慢,装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就找了一步一步安装的精简版  的系统装上去了,OK,收费有点贵,卖给我80块我都懒 的要的破机子。

网友:
现在骗子很多的,这种淘汰的笔记本我遇到好几台了,拿过来说是要升级内存。直接说我没这能耐。

网友:
搞过一台,换了个40的硬盘,一个512的一代内存,收了340元。

网友:
街边行骗的古董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