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ROM芯片烧毁怎么修?

楼主(2012-05-21):
一块SATA接口的希捷250G 硬盘电路板上ROM芯片烧了,怎么修?
是换ROM芯片呢还是整块板子都换?
如果是换电路板的话那么ROM是不是还要用编程器刷些啊。
笔记本

网友:
希捷硬盘的ROM代码,主要存放的是磁头参数和硬盘的引导代码,包括最基本的固件区地址。你可以先换ROM芯片试一下。换板子也是要重新刷的。

网友:
电脑市场有专门配板硬盘电路板的 怎么我上次配板,他直接把配好的板装上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xiaohekang
同意楼主:
请问版主,320G的硬盘能直接换电路板吗,换后里面的数据会不会有丢失或损坏。在线等呀,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