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4416S开机掉电修复过程,有图有真相,260真的很强悍!

楼主(2012-05-21):
一台HP 4416S AMD机器,待机正常,3V.5V都有,触发后掉电
开机后维持在10秒左右掉电,看坛子里很多老大都说掉电要不就是短路保护,要不就是缺电压。今天我也来试着查查看!
上电,测量,触发后3V 5V都在,有1.8V,有1.5V,缺少的电压有+1.2V,+1.1V。
基地图纸下一份,一看,+1.2V是U20 TPS51124发出的。
测量TPS51124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有了,开启信号EN2芯片第8脚电压为0。

这一脚经过一个电阻R307,信号由PWR_GOOD_3送入。

在图纸上找到PWR_GOOD_3由U1012发出,测试1脚电压触发后无跳变,查连接着的Q1021,G极无开启信号。

继续查图纸,SLP_S3_5R从哪里过来的,
查来查去,在主板正面,IO附近,Q37发出

还是不通,往上查Q38 ,5V正常,看样子还是G极无开启信号。到这时候已经有点晕了,没办法,为了银子继续查吧。

一直查到这里Q60这个六角的双场效应管

第二脚没电压,看R437,由于头晕把Q60看反了,结果看主板上有个大大的470电阻,立马动手拆了,查了下好的,,,于是又停住了,休息一会,又查了一下,R437原来是个小芝麻粒,没点位图,别笑话啊,两端都没电压,查SLP_S3#_3R吧,,哈哈,南桥出来。

不用我说的,你懂得,南桥虚焊了。
上CF260干吧!

AMD的小桥还真不好做,太薄。。不过260上手已经1年了,在爆过无数之后有点经验了。
做好之后测试,EN2有3.3V了,1.2V 1.1V 1.5V都有了。至此修复!

网友:
图片看不到,没穿上吗?

网友:
只能看到第一张

网友:
学到了、南桥虚焊了

网友:
是很强悍,厉害,学习了

网友:
不错哟,有耐心

网友A:
转正怎么这么难,在迅维买了BGA焊台了,也该算是会员了把,迅维不要老想着钱哦,给我们这些用户应该行点方便!!!!

网友:
写得很详细,不过怎么后面的图不显示呢。看来只能对着电路图再看了。

网友:
15006358737写得很详细,不过怎么后面的图不显示呢。看来只能对着电路图再看了。

网友:
好文,不过下面几张图片挂了  楼主请修复 @@!

网友:
娘的,我自己也修复不了,非正式貌似不行啊。。我在91XIU也发了,大家可以去搜索下看看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A:
转正怎么这么难,在迅维买了BGA焊台了,也该算是会员了把,迅维不要老想着钱哦,给我们这些用户应该行点方 ...

呵呵 老兄 我用的也是CF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