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22寸液晶电视无声音输出

楼主(2012-05-21):
康佳22寸
M/R:GW8-0703
Model:KL22ES62Q(背壳有个型号)
数字板型号:E148158 RH-K4(板上标有这样的型号)
故障:无声音输出。
测TDA9886T,1脚2.5,2脚2V左右,3脚2V,4至5脚均为2V左右,6脚,1.73,感觉低了一些。把旁边的220uf 16V换了无果。
测TFA9843J有1脚有12V输入,其他脚电压7.5左右,把旁边470uf 25V的3个电容换成1000uf 25V的无果,更换TFA9843J无果后,测量只有12V输入,其他脚没有电压。
主芯片MST9E19A-LF温度可以烤熟鸡蛋,不过,这类型的芯片一般都这样的,没有现成的IC,不知是否坏了。
不太会跑线路,没有思路了,求助高手……

附图:

补充内容 (2012-5-26 15:10):
有点马虎,后来经过测试发现,原来只是用HDMI高清输入输出的时候没有声音,用DVD放影碟声音是正常的,至于AV模式,这款机有可能是要搜索到台才有声音。

网友:
图都挂了!!

网友:
不光是换功放IC  还要看AV转换 和音量控制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漏了一点。切换到AV模式、PC模式、HDMI模也一样无声音输出,图像是正常的。设置过音量和声道制式也一样。不知跟程序有没有关系,不懂得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输入音频信号,后级向前级分别输入,很快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音频信号,后级向前级分别输入,很快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感谢回复,但还是不太理解你说的,能再详细一些吗?

网友B:
有没有耳机插孔,如果有,应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耳机插孔,如果有,应该看一下。

试过了,也是一样没声音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也是一样没声音输出。

哦,那真的需要从功放等检查了。可以用表笔碰触音量电位器的中间接头,看看喇叭有没有声音,如果有,问题在电位器之前;如果没有声音,问题在电位器之后。
哦,应该都是cpu控制,没有电位器了。

网友:
遇上这种故障,最好找一个示波器来逐级检测一下,检查一下静音电路,有的机型静音电路爱出故障。。。。

网友:
目前还是没有头绪……订了MST9E19A-LF和AZ10086S回来再试一下,届时将更换后的结果回复给大家。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故障可以定位在HDMI模式这一块了,找不到主芯片MST9E19A-LF的相关资料,有没有办法把HDMI的声音直接飞跳至前级放大4558CM那里?

网友:
再顶一下自己吧,不然就真沉了。再用数字机顶盒经过反复测试与排除,还是没有头绪,在网上在淘宝也找不着有能通用的板子,真无奈的;最后上网查了一下MST9E19A-LF的功能与部分参数,发现其实这款主芯片好像是没有包含音频处理,所以应该跟它无关,况且DVD模式下是完全正常的。接着查HDMI接口旁边的电阻进行干扰,也无声,没有找到声源……最后在机顶盒输入声音的那插头找到了些异样,然后用一分为二的音频线试一试,发现一般的这种线是没有插得到位的?这个小小的音频输入小板型号为:KL19ES31Q  35011365。莫非此款位必须要从机顶盒辅助输入声音的?看了一下线是接不到位的?为什么呢?不会就是他的问题吧?太乌龙了?带着疑问,我没有把音频线插到那个输入孔里,用一根导线碰到L端,然后碰在那个小板上的L端,很让我惊喜,声音来了,紧接着触碰R端,也有声音了。插孔检查一下,好像没有问题,安全起见还是要把接头换了,还是那音频线,一般的插不到位,还得配那种接地端长一点点的那种才行。故障看来就是这里了。有点疑惑的是,客户那些的音频线总不能都坏了吧?先权宜解决一下先。

网友:
插音视频输出接别的电视看一下,判断是前还是输出后级的问题,还有就静音电路问题

网友:
往往一些小细节会让我们绕好大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