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说一说BGA 编程器的选择

楼主(2012-05-21):
有使用的朋友们,说一说迅维的260 做IBM黑胶,能妥不?做无铅的效果如何

主板BIOS编程器,有没有稍微便宜点的,基地的1000多块 抗不住啊,很少刷BIOS

另外再问下,淘宝上1000多块的PC3000只能修希捷10代以前的和其他牌子的小硬盘是吗?

网友A:
编程器 有便宜的 我觉得还好用  300块左右

网友:
编程器不能用差的,很麻烦的

网友:
黑胶可以托掉啊 用烙铁就可以啊

网友:
做无铅有铅在于经验和技术。机器只是工具而已,现在编程器市场乱了。几百元的编程器效果竟然比我几千元的强悍!!!写入速度居然比我的快!!!流汗啊!

网友B:
和机器关系不大?土炮都搞不动无铅的,我以前在别人那里试过一台xxxxxxBGA,做不动无铅的显卡,是显存,还不是做G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 有便宜的 我觉得还好用  300块左右

编程器你有什么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机器关系不大?土炮都搞不动无铅的,我以前在别人那里试过一台xxxxxxBGA,做不动无铅的显卡,是显存,还 ...

下加热预热时间,预热高度,温升曲线,上加热升温速度和预热停留时常。土炮也要做到专业。必须测试加热风量,均匀度,以及热滞后等问题。220度通吃所有大小BGA,有铅无铅轻松拿下。靠猛加温的时代早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