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CPUPG信号地工作条件

楼主(2012-05-21):
一478杂牌主板,SIS661fx的桥,测各供电都正常,就CPUPG信号和CPU复位电压偏低,PCI,IDE,BIOS上复位都正常,短接有跳变。后跑线路如下, CPUPG正常工作得满足什么条件,是南桥发出一个高电平控制信号,北桥也要发出高电平信号吧。实测北桥为低电平,于是更换北桥结果一样,

网友:
PG是南桥发出的,当VRMPWRGD和ATX_OK想与而成后发出CPUPG,所以你搞错对象了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新手学习。CPU的复位应该是南桥通过北桥给的吧???

网友:
南桥发出的PG高电平正常的吧,我想知道的是,北桥到三极管发射极那是一个什么信号,怎么产生的,应该为什么状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