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2-05-21):
空电源短路量各电压正常,待机5V和绿线5V也正常。一上到主板上待机电压和绿线就变3.3V了不能触发开机,换别的电源好使

网友:
拆开电容还有其他的电子元件没有明显损坏会不会393或449坏掉了

网友:
楼上的看来很专业啊

网友:
还有,待机的47uF/50V的滤波电解。

网友:
谢谢 雷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