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个大脑袋

楼主(2012-05-21):
今天拆了两个大脑袋 都是三星的显像管,请教下这两种显像管有什么区别,能互换吗

网友:
只出来一个图啊,另一个看不到,不知道怎么对比啊

网友:
一般管座一样,尺寸一样应该可以换的,稍微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换的,线路板有的插一般都可以换

网友:
主要看管座,还要看是普屏还是纯平

网友:
看来可以直接换,,,

网友A:
忘记看管尾座了,呵呵,一个是双聚焦高压包,一个是单聚焦高压包

网友(点评):
很少见纯平还是用单聚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看管尾座了,呵呵,一个是双聚焦高压包,一个是单聚焦高压包

纯平的不可能是单聚焦的,楼主说错了。
如果都是双聚焦的,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A:
高压包上只有两个旋钮,难道是改线路的。三星 753df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上只有两个旋钮,难道是改线路的。三星 753df的

我看到过高压包上只有两个旋钮,管座是双聚焦的机子(忘了是什么牌的机子),它们把管座上的双聚焦连在一起后接到高压包上了.

网友(点评):
你不要误导了吧? 纯平彩显基本上都是双聚焦的,楼主看下管座上的两个聚焦线就清楚了。 有机器加速极是FBT次级绕组整流后输出的,所以FBT上只有两个聚焦旋钮。 楼主把两个机器的管座到FBT上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过高压包上只有两个旋钮,管座是双聚焦的机子(忘了是什么牌的机子),它们把管座上的双聚焦连在一起 ...

原来 是这样

网友:
蓝色标签和紫色标签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三星内部用来做什么辨认的标示呢

网友C:
唉,楼主,精神可佳,纯平现在还要换显像管,我们这,现在问题大点都不修了,收不着客户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楼主,精神可佳,纯平现在还要换显像管,我们这,现在问题大点都不修了,收不着客户钱

哈哈 单位的电脑,收不到钱的。一个场虚焊,一个保险断了,都弄好了,就是 没事想瞎折腾,就想换着看看行不行,结果发现高压包有点不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单位的电脑,收不到钱的。一个场虚焊,一个保险断了,都弄好了,就是 没事想瞎折腾,就想换着玩玩 ...

研究讨论一个事件,可以发这种帖,如果纯粹闹着玩,无缘无故消耗别人的资源,没意思吧?

网友D:
既然两台都能亮的。 测一下两台的G2电压是不是差不多。

G2差不多,一般就能换。 不过换了后, 要调节亮度, 色偏问题。

还有S校正和行幅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两台都能亮的。 测一下两台的G2电压是不是差不多。

G2差不多,一般就能换。 不过换了后, 要调节亮度 ...

谢谢指导,已经装好在使用了。以后有机会再拆出来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