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旭日12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5-21):
LENOVO 旭日120无待机电压,拆开发现电源接口处的P沟道管子控制极为18点几伏,截止,由于无电源小板图纸,直接飞线后,有19V主供电,待机任为0V。
主板上有两个LTC3728

PU11产生+1.05V_P和+5V_UH,PU501产生+2.5V_DDR_P和+3V_P
经测量发现PU501的PL508电感有2.5V电压(应该为+3V_P)偏低,对应的开启信号(RUN/SS1)28PIN为0.4V电压,别的电感只有零点几伏电压,对应的开启信号都没电压。
有下图得知PU501的RUN/SS1和RUN/SS2都由SUSC#控制,SUSC#有0.8V电压,VDD5只有1.8V电压,不正常。SUSC#由南桥发出,VDD5上拉电压明显偏低,如下图:

PU11的RUN/SS1由SUSB#控制,RUN/SS2由SUSC#控制,同样VDD5偏低。开关SW1处PWRSW#也为1.8V,触发无反应。
打阻值,发现+2.5V_DDR_P电感处只有39的阻值,别的都由200左右,+2.5V_DDR_P通到板载内存和北桥,断开此电感,在后极加2.5V电压,无短路迹象。

查上拉电压VDD5的来源,查到下图:

VDD5:1.8V
H8_AVREF:1.8V
F3(1PINWR_VDDIN):1.8V
再查找PWR_VDDIN的来源,连接到J4的2PIN,J4为主板与电源小板的连接处。由于没电源小板图纸,跑线路发现2PIN连接到PD5的二极管,一端为1.8V,另一端为19V,测PD5,发现无阻值无穷大,换PD5后PWR_VDDIN为19V,VDD5为5V,待机电压为0.03V,正常触发,久违的LOGO出来了,
(原来+2.5V_DDR_P的电感对地39的阻值是正常的)

主板上的标号:PWA-PUMA/mother BD     ASSY.411678000001-R
其实和4116785000006的图纸一样
图纸如下:

网友:
下面有几个图看不到,所以看你说的也不知道正确否,想学的朋友也可能是一头雾水吧,不过还是谢谢LZ提供的图纸供大家分享

网友:
只能看到一张图,一头雾水。

网友:
下载附件出现问题、。、、、、网络还没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