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LOG过后死机通病

楼主(2012-05-21):
开机LOG过后死机,裸板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LOG后黑屏,如果接硬盘或者U盘LOG后也死机,这种问题很容易联想到南桥,加焊更换无果,刷BIOS正常。希望给没修过的朋友一个思路 三星 R428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人员的福音啊。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以后可以借鉴了。

网友:
我的小R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定时的死机  发出刺耳的声音呢

网友:
上次一个卡LOGO后死机,换显卡后OK,二十天回来,再换怎么都花屏,搞死了

网友:
我有一台R467的机器有时开机不显有时开机死机,谁维修过这问题的,谢谢。

网友:
分享经验是不错的表现 希望大家共享信息。。

网友:
x学习了,好东东

网友:
我的r428不行啊,拆机看南桥温度特别高,手在上面放不了30秒。很烫,估计问题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
  貌似放电也行啊、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客户不修,就没去研究了

网友:
三星 很 伤心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还是要先软后硬呀,要不然就走弯路了

网友:
一般先看软件没问题,再动硬件,多谢楼主提供的BIOS

网友:
我的开不亮。。试试看

网友:
三星的板就是垃圾,做两次BGA就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