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显示器亮一下就暗屏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21):
同行送来的,LG19寸LED显示器,通电亮一下就灭,暗屏,LCD的修的多了,暗屏维修还是小菜一碟。LED的还真没搞过,量高压板上一个八脚管子电压有跳变,请问此管将电压升到多少伏算正常。

网友:
我以前的是灯管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个是5v进3.3V出的2级管坏了。输出只有2.1几

网友:
看看输出有没有虚焊

网友:
高压不够稳吧

网友:
换led灯。应该是灯坏了。自动保护了。

网友:
led电压应该是30v

网友:
记得别人说过需要二十几伏,你算算一个LED点亮需要2.7V左右,看看每组串了几个LED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25-35v左右一点.

网友:
感觉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LED刚开启时电压是跳动的,他和LCD升压部分有很大区别,并且不同型号,不同机器的电压有时也不一样,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先用代换法,确定再修,不过一般如果是LED背光坏的话,会直接不亮。

网友:
真不行的话 只有换了啊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