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通病维修

楼主(2012-05-21):
昨天宿舍一个哥们的CQ40开机不显了,上论坛看了下,直接拆机,看了下板号LA-4111P,开机灯亮,过一会大写和小写字母灯一起闪烁,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桥,好像是MCP67的,用风枪加焊,不知道是原先使用的焊锡的问题还是我的风枪温度高了,我用风枪加热了不到一分钟用镊子轻轻的一推居然推动了,多亏我用的力量小不然麻烦了。关了风枪冷却了一会,摸摸不烫手了,上屏点亮了,原先的散热垫扔掉,换了个1毫米的铜片,不知道能耐多久了。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cq40有mcp67的桥吗?忽悠哪个?

网友:
这样子呀,估计用一星期吧

网友(2012-07-16):
高手

网友(2012-05-26):
怎么可能是MCP67的呢,明显是ATI的啊。

网友:
0.1的铜片。。。。 我这里最薄的都是0.3的

网友:
加焊的用不了多久的,换吧

网友:
重植吧,用风枪不放心,返修百分百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CQ40    4416S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基本上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对了风扇记得改常转

网友(点评):
不但要把供脚接到U口上,还要把那根地线,接到接口傍边的地上。

网友:
支持   学习了  希望楼主多发些经验的帖

网友:
这个破机子,上次把我修得。显卡和北桥都重做了,还是不行,气死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CQ40把我修惨了!换主板还掉电重启,最后把散热好好弄了才OK了!折磨了几天啊!

网友:
这样也行,牛B ,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应该要换把,最好把风扇常转

网友:
加了铜片能长一些,但是最好是拆下来重新植锡!

网友:
修好个,用了一个月份返修,回来加焊,重值都不亮机,郁闷,正在研究中

网友:
这机器温度怎么搞。都不行,看电影就就80度,无奈

网友:
最好是重做脚,改风扇,加焊过几天就又来了。

网友:
既然都推动了,应该可以用的。搞好散热

网友:
la-4111p是集显ATI芯片组。。。。。

网友:
CQ40的有MCP67的芯片吗?楼主。

没见过

网友:
我是真没有看见

网友:
用风枪肯定不行的,用BGA加下还好点,用的时间还能长点,反修还是有的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以前有修过,重做也用不了多久,后来换了一个才好

网友:
CQ40的桥是MCP67MV的吗,我怎么没有修到过
同意楼主:
5.0
ycht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样肯定会返修的,没有办法的,只有新换一个或植球

网友:
加焊有讲究的如果你只加热肯定用没多久就会返修,如果你加溶了再把蕊片碰一碰,这样会好很多,一般跟重做BGA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同样机子,是电流跳变两下,到0.81就不上去了,北桥是216-0674034,想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啊,CQ40有 MCP67吗?

网友:
拆下来重植,用得安心

网友:
这都能吹的下来。。郁闷啊。。

网友:
可能用不了几天啊,能用15天就不错了

网友:
不换掉很快就出问题的是芯片的缺陷

网友:
这破机就爱返修,太麻烦了,重植球相对好些,

网友:
芯片我特意看了一下,记得是MCP67,以前在惠普的一个超小型的台式机的主板上也看见过这个芯片,可惜那个没有搞好

网友:
如果是桥推动了。应该可以上一个月。主要是把散热问题做好。

网友:
这样搞不行吧坚持不了几天的

网友:
修过一台CQ40,座子虚焊,二修机,可能是前一修加焊北桥没加隔热纸,弄座子虚焊了,

网友:
这个真不行

网友:
换掉吧,这样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CQ40不可能是MCP67的BGA 是上2007CPU的 MCP67是上2005的

网友:
MCP伤不起的说

网友:
大多都是BIOS一块的问题,但找不对版本,刷的话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把散热弄好应该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
很好奇,mcp67怎么会在cq系列

网友:
感觉重置球的好!~

网友:
基本上都是北桥虚焊多

网友:
关键散热要处理好

网友:
高手 啊 疯抢都能搞定

网友:
我没见过cq40有mpc67的,

网友:
cq40 为何用mcp67?

网友:
各种 坑!~ 看来BGA 返修台 的厂家都得喝西北风了。 楼主的风枪水平应该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
也是牛人啊 这条件都敢干桥

网友:
这个得换新的,坏的太多了,ati216-0674026

网友:
CQ40遇到过BIOS的

网友:
估计顶多半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CQ40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估计是温度高的原因

网友:
加焊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超3个月的,我们一般给客户保一个月

网友:
HP的本本问题真多啊,昨天听客户说HP让人收购了,把我好吓不知道是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