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v3000开机无显示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2-05-21):
朋友送来一台compaq presario v3000说开机无显示,此机CPU是AMD Sempron(闪龙),显卡是集成显卡,Nvidia GeForce Go 6150 ( 64 MB)接上电源开机,电流表上到0.8A后上不去了,因为AMD的机子爱发热,所以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拆机,根据图纸检测各电路的工作条件正常。上BGA取下显卡芯片重新植球后上电试机,亮机OK。但是在开机后显卡温度在常态下就已经65℃,玩一下QQ游戏就达75℃,加散热铜片无果,与朋友商量后将CPU风扇改为常转,将FAN_VCC红色线直接接+5V,FG_1黄色线挑开用热缩管封住,黑色地线不动。试机,效果明显,常态下CPU温度32℃,显卡温度48℃.烤机一天,在全频工作状态下CPU温度稳定在50℃左右,显卡稳定在温度65℃左右。修复完成。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啊

网友:
不错,与昨天那个改CPU风扇长转是一样的

网友:
这都是HP DV系统的通病啊

网友:
HP DV.....Die Video....

网友:
不错,学习了,谢谢分享,都说这个机子显卡多,~

网友:
每天都能修到AMD的垃圾板子  特别是HP的,这是通病  AMD不是U坏就是桥(集成)或显卡,我们一修到V3000的不用说就改长转的,这是必要的

网友:
郁闷、算了 新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你好好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