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LANZHOU II 不显示

楼主(2012-05-21):
今天一个HP的915
主板维修
,型号:LANZHOUii 至少板子是这么标的,开机跑码到75正常,显示器电源灯已经变成蓝色(待机时黄色),但是显示不了,此板只有个集成口,没有单插插槽,找了个好板的BIOS刷上结果是一样的,请教高手什么问题
主板维修

网友:
测一下VGA 接口的RGB 和H S信号对地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问题就出到VGA到北桥的通道或北桥本身坏了
同意楼主:
5.0
黄河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认没有认到屏是关键。

网友:
75档IDE硬件,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