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第一次能点亮后掉电,有待机,第二次触发到0.5不动

楼主(2012-05-21):
(无正文)

网友:
求师傅指点是不是有什么通病,据说有什么3 .5V 滤波电容。

解决加 10分

网友:
你自己也在说是3,5v滤波电容吗?换了没?结果。。。。

网友:
各电感怎么样

网友:
3.5 V电容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啊,求指点。别人都说3 . 5V 电容我哪里知道是哪个

网友A:
大师傅  我觉得这种情况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电容换一下试

那个电容求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傅  我觉得这种情况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拔可调电源后可以再点亮

网友C:
既然你都说了3   5V电容换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都说了3   5V电容换了就行

求电容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电容坐标

哎呀   你分那么多  下载一个电路图吧   这种的电路图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