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台式机前置音频跳线

楼主(2012-05-22):
这是一台惠普品牌机的前置面板音频,因为无法插到现在的主板上,并且没有任何标识,所以很头疼,因此就有了一个想法,
把图中的地10图(7图、8图、9图)的接口改成11图的接口,哪位老师,师兄们会啊?请指教啊小的在此给您跪拜了。

网友:
怎么就能看到一个图片啊

网友:
附件基本上传失败,没关系空间里有,哪位大师会啊,请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看下走线咯,找到这些线的定义就容易了。好像第七张图片那条线像以前光驱到主板的音频线。黑线应该都是地线吧,

补充内容 (2012-5-24 09:06):
前面后面都同时出声音
这个在hd audio里面可以设置的啊,有的客户就喜欢前后都出声。

这是AC97的定义,应该去找HD audio的定义。现在的主板全是HD的音频,很多低端机箱了节约成本还在用AC97的接口。后果就是前面后面都同时出声音。

网友:
拆出来慢慢量,我上次就改一个联想的,呵呵

网友:
都是自己量的,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HP的东西不是很好改,你这个改了也只能用AC97,不能用HD audio,要改HD,音频座子要换,线也要换,还要重新做电路板。要不就要飞线。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一样的现在都还没改了。主要是没得时间。电路板要重新做,带螺帽的HD音频座子基本找不到,电路板的固定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走线咯,找到这些线的定义就容易了。好像第七张图片那条线像以前光驱到主板的音频线。黑线应该都是地线 ...

前面后面都同时出声音
这个在hd audio里面可以设置的啊,有的客户就喜欢前后都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一样的现在都还没改了。主要是没得时间。电路板要重新做,带螺帽的HD音频座子基本找不到, ...

这个我改完了,呵呵,今天我传上来你看看我的好使了

网友:
已经上传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