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六角元件是什么,我配图了

楼主(2012-05-22):
请大家帮下忙,指点 下这六角元件是什么, ,画红圈的位置

网友:
在这个位置,一般是双三极管,双MOS管,内存管理总线的嵌位二极管等

网友A:
电容 电感 MOS管(场效应管)  晶振

网友:
从标识上看,貌似双MOS管。本体标识很难知道是什么。找图纸吧

网友:
应该是门电路吧  LZ路过

网友:
场管吧,可能是哪路供电的控制管

网友:
上面很模糊的看到了"702"

网友:
有可能是双MOS管吧,最好看看型号,把型号发过来看看

网友:
好像是双MOS管

网友:
双MOS管,不分方向的,你量对角阻抗应该一样的

网友:
Q 三极管 、mos管 、双mos管不清楚了

网友:
最好还是找找图纸,要不看看管子上有没有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双mos管

网友:
应该是5脚的芝麻官,技嘉,华硕上面看到的多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是从它旁边的标识看出来的

网友:
众说纷纭    还是找图纸吧

网友:
可能是2n7002  mos管!

网友:
只有MOS管有这种封装的

网友:
以Q开头,应该是三极管或MOS管(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 电感 MOS管(场效应管)  晶振

不要乱说,明明标着是Q开头的,怎么可能是电容、电感、晶振呢?应当该是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
饼哥呢 ,,权威的来解答下吧,,,

网友:
测量一下吧 呵呵~~ 估计双MOS管 或者 单MOS管也有可能的

网友B:
现在的板啊。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没有个图纸还真是难修呢
楼主看下 1.4脚是否接地。接地  的话。跟这个类似吧
双开关作用三极管。

网友:
你先跑跑这个6脚管的各个脚是怎样连的,和那些元器件相连。丝印来看Q应该就是三极管,有可能是双三极管。

网友:
我想应该是双M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啊。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没有个图纸还真是难修呢
楼主看下 1.4脚是否接地。接地  的话。跟这个类似 ...

谢谢饼哥啊,1.4脚是接地的,看来是你这说的双开关三极管,

网友:
这种小的贴片元件,真是不好找资料啊,标几个数字,也还是对应不上去,大家有没有全面一点的贴片元件对照资料啊

网友:
双mos管吧!!

网友:
学习主板维修中 努力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