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怎么给笔记本降温解暑

楼主(2012-05-22):
一. 给笔记本加散热底座

  在夏天,大家使用笔记本的环境温度高,笔记本内部温度也会升高,尤其是大家在用笔记本玩游戏的时候,可以让笔记本的CPU温度升高到了75℃警戒线以上,时间久了会死机,重启,严重影响笔记本硬件的寿命,给笔记本电脑增加一个散热底座是最有效、简便的散热解决方案。笔记本电脑散热底座的基本原理是在笔记本底部设置高转速风扇,而散热底座的材质通常是热传导性良好的金属,通过空气流通和巨大金属散热片的散热为笔记本电脑进行降温。现在市场上各式各样的散热底座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购。

二.给笔记本创造尽可能好的散热环境

  笔记本散热主要是靠笔记本内部的散热器和风扇散热,一般笔记本都在笔记本底部留有进风口,在安装风扇的地方留有出风口,这样就形成一个空气循环来为笔记本降温,所以大家在使用笔记本的时候,不要让其他物品影响到空气的进入和抽出,大家可以垫高笔记本,这样可以有利于笔记本散热。大家切记,不要在使用笔记本时堵塞了出风口,尤其注意不要在柔软的床上或者垫子上使用笔记本,在软垫上使用会堵塞笔记本底部的风口,会使笔记本温度骤升!笔记本使用久了,必然会有很多灰尘和毛絮进入笔记本内部,这也会影响到笔记本内的空气循环,所以当大家发现自己的笔记本散热风扇噪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要及时清理笔记本内部和风扇上面的灰尘,这样不但有利于散热,还可以降低笔记本的噪声。

三.尽量多使用一些记笔记的“迅驰”技术

  大家都知道“迅驰”技术是Intel最先进笔记本移动平台,也是目前笔记本业界最先进的移动平台,它是有笔记本的CPU、芯片组、无线网卡三个模块组成。它可以通过系统设置来智能改变硬件设备的工作频率,来降低系统性能,从而减少发热量,也可以让笔记本电池使用更长时间。在windows系统的“控制面板”里面都有一个“电源选项”,打开它你可以看到“电源使用方案”选项下面有“最少使用电池模式”“家庭/办公室”“便携/袖珍式”等几个方案。当面我们把方案从“家庭/办公室”变成“便携/袖珍式时,从windows优化大师下会发现,电脑CPU电压降低了,功率也相应降低,发热量当然也降低了,从而改善了笔记本的散热状况。现在的笔记本性能日新月异,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用来上网浏览网页、看电影、聊天,对电脑CPU以及整机性能的使用率不足20%,当我们把电源方案从“家庭/办公室”变成“便携/袖珍式时,也不会明显感到笔记本性能的下降,但是我们肯定能明显感觉到笔记本风扇转速降低,噪音变小。所以,适当选择笔记本电池使用方案,不但可以减少发热量,降低了笔记本的使用功耗,还可以延长硬件的使用寿命,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降温解暑好啊!不但电脑,人也要降温解暑.前些时俺的电脑(台式机)CPU散热扇有点问题,经常搞罢工,弄台落地扇,对着主机猛吹,人凉爽电脑也降温,竟没有再掉电过.

网友:
找售后吹一下灰就好了,反正吹一下可以坚持几年的

网友:
恩 大家顶下

网友:
清理下灰尘,加些散热高,底部加个风扇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其实只要保持风道通畅,一般没问题,天热了,把本本拆开,清理风道,重新上硅脂。